索尼 VPCF1 最新款I7系列。。求助

楼主(2011-12-28):
今天好不容易接到一台索尼的机器,而且外观很漂亮, 故障就是有时候有画面,有时候没有画面,    看电流是有时候不跑U    后来向同行借了个I7的CPU  而且还是不行,无意中自己也有个I3的CPU 换上去,一切正常, 换I7的就是不亮。请大家动动脑筋帮我想想这个死问题,,我都快哭了,。鸣鸣!!!!

网友:
估计是bios有问题

网友:
同行的U也是坏的

网友:
有没有先刷新一个BIOS再试试看啊

网友:
这机不是还在保修期吗?进水了吧?看看哪进水处理先吧

网友:
刷BIOS再考虑是否供电不足。

网友:
CPU是不是都是坏的噢?

网友:
那种机器挑CPU
我碰到过的
  我上次一个机器上I3370 亮  上I3380 不亮  上P6000亮  上P6100 不亮

网友:
需要BIOS吗?我这里有,给你。

SONY VPCF1.rar

网友:
我看还是CPU有问题你还是换一个看看吧

网友:
I7的CPU有几种的。。。。。内核都不一样的。。。。要不刷BIOS......。。。。。要不换U。。。。。

网友:
不显的时候外接呢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刚好遇到,一个不过内存的索尼本本,刷一下试试。

网友:
刷后,可以过内存,也到显卡,就是不显示,郁闷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