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3 IO 8718F-S GB 102 103脚1.75V 不触发

楼主(2011-12-28):
一片技嘉P43主板,IO芯片烧坏(见下图) 换好后 第一次点,风扇转一下停了,后来测量98脚有5VSB, PW+有5V,102和103脚待机下都有1.75V左右电压(正常应该为3.3V左右),点开机针103脚有跳变,但102脚无反应。不知道102和103脚为什么只有1.75V,请大家给看看,会不会换上去的IO还是坏的

换好后

烧掉的IO 和参考图

网友:
  在换个I/O试试  还不行就从  102   103  跑线看看 是不是有电容电阻 坏了 拉低了待机电压

网友:
怀疑是IO问题 刚换的新的,当时多买了两个,实在找不到原因的话就再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嗯  现在I/O 都是剪板的  好坏不一定 呵呵

网友:
还想问一下,IO烧成这个样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短路烧的I\O,或者打雷烧的,但是现在没雷,所以建议楼主还要检测其他地方有没短路!

网友:
很可能io是坏的哦

网友:
I/o新的吗,在换一个试试,102  103这两个脚是走到哪里去的你看看中途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怀了,

网友A:
今天发现新问题,估计问题是出在这个地方:为南桥提供待机电压的APL1117输入正常,输出只有1.75V(正常3.3V)并且对地打阻值时对地蜂鸣, 网卡拆下来还是一样,USB接口中间两针对地都是400多。本来以为是调整脚的贴片电容造成的,换了故障依旧,不知道会不会是APL1117出问题,还是调整脚的两个电容出为题,还或者是南桥挂了

网友:
把1117 拆下来 看看焊盘短路不   最后没办法就得拆桥了

网友B:
1117 要是没坏那最大可能就是桥了 就得拆下来看看还短路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17 要是没坏那最大可能就是桥了 就得拆下来看看还短路不了

多谢多谢,正在想解决办法呢

网友:
1117拆下来了,对地还是蜂鸣 不知道能不能确定是南桥挂了

网友:
呵呵  1117坏一般南桥就挂了!

网友:
那不用测了  南桥肯定挂了  你摸摸南桥待机的时候是否非常烫?  我有个板子   1117 拆了 网卡拆了  紫5对地短路   1117 输出 对地短路  待机时3.3VSB 灯不亮  南桥巨烫   挂了

网友:
多谢各位帮助,现在先把这个主板扔一边吧,没南桥换,有我也换不了   不会换也没工具

哈哈我那个也扔一边了 不过我那个是865的 你这个 P43 扔了怪可惜的了 我也是没 BGA 植株也不会 哈哈

网友:
都说的有道理,

网友A:
不死心,不知会不会是别的地方的问题。。。。    只恨自己水平太低  想到哪修哪儿啊。。。。

给我的感觉 你的技术比我好多了
哈哈 你摸摸南桥吧 南桥要是待机烫手 必坏 饼哥说过的

网友:
南桥倒是不烫,就是APL1117非常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死心,不知会不会是别的地方的问题。。。。    只恨自己水平太低  想到哪修哪儿啊。。。。

自己瞎学,没老师教啊。。。。。。。。。 学不好肯定要去基地了。。。。。

网友B:
1117 换掉 看咋样     从1117的 输入 输出  调整脚开始跑线看看   不过我个人觉得 桥挂的几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17 换掉 看咋样     从1117的 输入 输出  调整脚开始跑线看看   不过我个人觉得 桥挂的几率大

拆了1117 ,对地还蜂鸣的话应该不是1117的问题吧

网友:
那可能就是桥了  我有2块板子  1117拆了 焊盘也还是短路   都当料板了  呵呵 技术有限 太深的故障也查不出来了

网友C:
明显电压被拉低了.后级有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今天发现新问题,估计问题是出在这个地方:为南桥提供待机电压的APL1117输入正常,输出只有1.75V(正常3.3V) ...

1117很少坏,你待机看南桥是不是热!

网友E:
拆网卡 下来看下 有些网卡跟1117   3.3V电压连接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网卡 下来看下 有些网卡跟1117   3.3V电压连接一起的

已经拆下来过了 ,前面已经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17很少坏,你待机看南桥是不是热!

南桥没什么温度,感觉冰凉,1117很烫

网友:
1117你测试一下对地的阻值呀。你说的情况应该是南桥坏了。因为一般1117烫基本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电压被拉低了.后级有短路.

说的没错,就只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南桥是挂了吧

网友:
今天又把IO拆下来了,1117对地不蜂鸣了,但还是烫并且输出只有1.6V左右

网友:
应该后续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有时候给南桥的供电电压低了 南桥也要爆烫  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