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上cpu风扇就不跑码?

楼主(2011-12-28):
今天接到一块联想主板,客户说是点不亮。开机测试确实点不亮,用诊断卡跑00,拆下主板测试各电压都正常,复位也正常。拆下cpu风扇能跑码且能点亮显示器,装上风扇又不行了。开始以为是座子虚焊,加汗了座子故障依旧。这是什么问题呢,难道是cpu吗(是AM2的)?求助。小弟新手希望各位能给点意见

网友:
AMD的货色差不多了 换U吧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应该不关处理器的事情。

网友:
换个风扇试下吧!!如果不行的话把主板拿下来试。

网友:
风扇里的电源头部通电吧!

网友:
换风扇也是一样的 结果换了个u

正解

网友:
压个散热的可以吗

网友:
是不是风扇针脚插错位置了.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也许是某处短路。

网友A:
以前有碰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把风扇反过来装就好了

网友:
我也来看了,很不错,收藏了

ting.baidu.com/people/1544254
ting.baidu.com/people/1544680
ting.baidu.com/people/15447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碰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把风扇反过来装就好了

反过来装就可以了嘛  我换了一个U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