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基19液晶改驱动板后不亮问题!

楼主(2011-12-28):
宏基显示器一台,客户送来的时间就是花屏。等他走后我换了条屏线上去,结果问题依旧。于是能了通用板点了下屏,发现正常,觉得驱动板坏了。没多想改了个驱动板上去。结果问题来了。改好后显示器一闪就灭掉了,心想不会是高压板坏掉了吧。于是拿来了高压板换上一条,能正常显示了。但是我确定高压板不会坏。(当时花屏的时间高压还好好的,不会因为换个驱动板就坏掉啊,我也没动电源板怎么可能。)抱着不死的心,把他原装的驱动板换了上去,结果能正常显示了,但是还是花屏?请问是不是我的驱动板有问题?我确定 我线都改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急啊 不想白白送给他一个高压条

网友:
有的高压板要接亮度信号才行。还有的宏基高压板好像是低电压开户的。这有的时间是不好办。弄不好的话多加个高压板吧。

网友:
亮度也接了不行的  在外接高压板的话 他显示器空间十分的小不好放

网友:
那里有几条屏线,可以加3.3看看加到哪根线屏幕会亮,能亮的那根线直接短接。但是它有一个弊端,就是屏幕会先开机白屏,然后才正常显示。
PS:小日本的机器也许不行。

网友A:
改通用驱动不亮的话直接就看开关电路中间应该有管子的,在电源板和高于主板的中间位置,应该是亮度和开关都有的,是两个小芝麻管和几个分压电阻共同组成的,就是把原来驱动板上面过来的电压进行高低转换,不知道这样设计的意义何在,但是你接了不亮的话就把开关的那个线延长到那个管子后面就好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通用驱动不亮的话直接就看开关电路中间应该有管子的,在电源板和高于主板的中间位置,应该是亮度和开关都 ...

具体点?是不是把开关的线顺着往下面跑  走到他的一个小三极管接在那里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点?是不是把开关的线顺着往下面跑  走到他的一个小三极管接在那里是吗?

往下跑的话有管子的地方,绕过管子,接管子的一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往下跑的话有管子的地方,绕过管子,接管子的一脚就可以了

那我就不怎么了解外接高压板可以亮的道理了?

网友:
你外接高压板时开关信号直接从通用驱动板过来,是高电平,正常的,肯定就亮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