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显示器用用就开不了机

楼主(2011-12-28):
联想LXB-L15,这显示器,比较特别,电源板不放在显示屏内的,就支架里面的,听同行说,这机器,客户用一个小时就会开不了机,之后等一会又可以,谁修过这个机器的说一下.由于使用正常,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拆开后,有散热片,之后去散热片去了,才能看到里面的东东,由于没有思路,把里面四个16V 1000微法的电容全换了,加焊一下里面的元件器,之后再装回去,测试了快四个小时,由于那盖子还没有盖上,结果一摸,热得要命,同行说客户晚上还要,我就让同行拿回去了,这样的情况,估计还会出现那种情况,不知道你们修过个机器,如何解决的.

网友:
好像跟电源没关系

网友:
应该是电容损坏了,供电问提吧,如果不拿回来就ok了

网友:
可以确定的是供电方面的问题,个人认为300V大电容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同意把电容换下试试

网友:
原来我修过一个是很难开机的,换3842的供电电容就OK了

网友:
查一下发热源吧,说不定是开关管的事呢。

网友:
可以查一下开关管旁边的二极管,我见过一块板,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拆下二极管测反向导通

网友:
电源芯片的起震电容不良

网友:
把电容换就就OK,本来电源板就一直工作在大电流的环境中,就好比主板CPU旁边的电容一般比其它地方的寿命要短一样

网友:
以前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换一下开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