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1908W显示器开机过一会就黑屏,指示灯一直绿色

楼主(2011-12-28):
HP L1908W显示器开机过一会就黑屏,指示灯一直是绿色。

论坛里搜索了下,有和我类似的情况。但没有确定的答案,有说灯管故障的,有说高压板故障的,也有说是驱动板故障的。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这样故障的朋友,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我遇到十几个大都是灯管反馈线脱落造成的,楼主不妨拆平看看

网友(点评):
灯管或者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你不会拆开显示器测试一下吗?像这种情况可能是灯管,高压!你要拆开确定故障才行!

网友A:
我当然是拆开了的。只是现在不确定到底是灯管还是高压板的故障。

网友:
灯管线断开!!!!!!!!!

网友:
要想确定是灯管的故障还是高压板的故障,当然要自己检测才能判断,别人只能给你维修思路和故障范围,难道楼主每次不用测量、测试就能准确判断故障点?

网友B:
我遇到十几个大都是灯管反馈线脱落造成的,楼主不妨拆平看看

网友:
告诉你们他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肯定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十几个大都是灯管反馈线脱落造成的,楼主不妨拆平看看

反馈线是什么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馈线是什么线?

灯管的两条线中最细的那条

网友:
灯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当然是拆开了的。只是现在不确定到底是灯管还是高压板的故障。

外接灯管看看!或者用通用板点一下屏!

网友C:
看楼主这贴不像不是搞维修的      楼主修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这贴不像不是搞维修的      楼主修好吗。。。。,。

我是新手。自学维修的。让大家见笑了

已经确定是灯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