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是如何判断灯管故障的

楼主(2011-12-28):
液晶显示器黑屏故障很常见。引起黑屏故障往往都是高压板或者灯管导致的。

请教下大家都是如何去判断到底是灯管故障还是高压板故障的?

手头上只有一根现成的灯管,而液晶显示器高压板往往都是四口的。我该如何去判断到底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呢?

网友:
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呢?

网友:
简单的就是用好的高压板代换一下你有怀疑的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那么多型号,不可能当时就能找到啊

通用高压板改一下测测!

网友:
代换就是判断。。。。

网友B:
我用的是四根拆下的17灯管组,拆开后吧灯管组接到高压板上,正常的话就是原来的灯管问题,灭的话直接修高压板

网友:
你得多找几根灯管了

网友C:
简单啊,你就用你现成的灯管一根一根的代换,如果不黑屏就是那根灯管有问题。
今天刚好就修了一台19寸的,查出一根灯管有问题,懒得拆屏,就直接去掉那根灯管,3根灯管,亮度差不多,看不出。

网友:
单灯 的高压条买一个...一根 一根的去测...

网友:
  简单啦,买一个通用高压板,一个头的那种,7-19V的,一根一根灯管插上去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四根拆下的17灯管组,拆开后吧灯管组接到高压板上,正常的话就是原来的灯管问题,灭的话直接修高压 ...

谢谢。我这刚好有台报废的液晶。不过尺寸好像和现在的不一样。这个不要紧吧?

网友:
买个单灯的高压条来试噜。。。。手上没料的话,干起活来很麻烦的。。。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   灯管我们先用灯管代换或用点灯板来测灯管的好坏  高压板我们直接代换高压板 测出高压板的问题再去修  。。

网友:
单灯的高压一根一根点,很简单

网友:
大多都是单灯高压一根根试试,有个别时候试不出来,比如灯管线接头硬化的快脱落的,还不想拆灯管,就给灯管接口上负载。我都是一组一组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这刚好有台报废的液晶。不过尺寸好像和现在的不一样。这个不要紧吧?

大于10寸以上都可以。不过最好是17 以上的,最好是19的,不然有时高压板的问题测不出来,比方说有时高压板的电容轻微鼓包,带17 的没事,带十九二十的就会闪下就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于10寸以上都可以。不过最好是17 以上的,最好是19的,不然有时高压板的问题测不出来,比方说有时高压板 ...

多谢朋友,论坛里你们这样的热心人对我这样的新手来说真的是帮助很大

网友:
用单灯高压板和通用高压板去测灯管,不准的,现在大多数高压板设计偷工减料,保护功能不完善,有问题的灯管接上通用板都会亮的。最稳当的办法是准备两个原装灯架,每个灯架里面两个灯管,出现亮一下灭的故障时,只需插上这4根灯管测,如果正常就是原机灯管有问题,如果故障依旧说明是高压板的问题。比如说群康代工的LG通病就是灯管的问题,但你换个通用板上去也可以用的,因为保护不灵敏,其实是灯管线掉了一根,焊上就可以了。

要想准备测灯管的问题,必须使用原装板,这个板不好配,最好是准备一对原装灯管,这样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啊,你就用你现成的灯管一根一根的代换,如果不黑屏就是那根灯管有问题。
今天刚好就修了一台19寸的, ...

请问怎样去掉一个灯管

网友:
找四个带架的灯管插上去就知道了

网友:
单根灯管去测试确实不能很准确的判断出故障所在点。但是请问原装的灯管是不是只能用故障机的原配灯管还是任何一个带灯架的灯管。不会修一台显示器就买一个原装灯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啊,你就用你现成的灯管一根一根的代换,如果不黑屏就是那根灯管有问题。
今天刚好就修了一台19寸的, ...

请问怎样直接去掉那根灯管?谢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3567-1-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啊,你就用你现成的灯管一根一根的代换,如果不黑屏就是那根灯管有问题。
今天刚好就修了一台19寸的, ...

请问,你用四小口的高压板加上去,然后用三根灯管,没问题吗?行的通吗?不会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