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无待机 简单修复一例

楼主(2011-12-28):
故障:无待机电压
板号:MLB3D-7

看了下主板没有明显异常,插上适配器无3,5V电压
量了下保护隔离电路,发现适配器电压没过隔离电路,于是开始从这里动手
先是直接将适配器电压飞线过去,看下后面有无异常,结果还是不出3,5V..于是测了下系统供电芯片TPS51221的工作条件.

总供电23脚VIN有20V电压,29脚VREG5没有5V输出,

在量EN脚,无电压..EN脚是由-PWRSHUTDOWN或者-SHUTDOWN2经过D12在由VCC3SW上拉得来的,
此时这里这个3个电压都没有
于是先从VCC3SW查起

由于我对IBM机子电路时序这一块还不是很了解,于是就在基地查阅了下各位前辈的相关帖子以及一些上电时序,发现VCC3SW电压要想出来,U61芯片(TB多少忘了)必需的得有VREGIN20的20V供电电压,量了下U61的59脚,无电压R413 R422  两个电阻也没有电压,于是查VREGIN20是哪里产生的.

适配器电压进来 经过F2保险后输出DOCK_PWR20_F的电压

DOCK_PWR20_F在经过F5,D10输出VRGIN20的电压,测量发现这里有20V电压,郁闷了..这里有了..那边怎么会没有电压..

于是打开点图看了下发现这里的VRGIN20和U61的59脚出来的R413  R422电阻是相连的,表笔测量下阻值无穷大,难道断线?尝试着飞下线..上电.结果触发了电流也上去..上U和内存..机子亮了..非常激动{:soso__8983097287797661888_4:}..虽然很简单的一个故障...但是我觉得懂了不少,

拿来分享一下.

兄弟,历史是惊人相似的,我这儿一台R400跟你的情况一模一样!

网友:
适配器电压转换以后得到VREGIN20 可是VREGIN20到U61芯片的供电脚之间断线。。 分析的不错。。鼓励下
D顶!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刚入门没多久的,受教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不错!

网友:
这是很简单的问题了

网友:
我想你修了这个问题后会很有成就感的

网友:
谢谢 分享  下次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修的不错啊,有思路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有图示,让新手很容易看懂

网友:
很有帮助啊

网友:
这个分析的不错,图纸思路也非常好······

网友:
这问题都修几百片了

网友(点评):
不是吧老兄!那你不是赚惨了哦,我才修2片呢,惭愧呀

网友:
IBM的机器真是越做越烂了,USB口坏的我都遇到不知有多少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  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自己还需要学习呀

网友:
修好的感觉真是好啊

网友:
恩,思路不错,  修笔记本的时候, 有个点位图 就是如鱼得水啊

网友:
修机器主要就是要有自己的思路,lz想必也做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谢谢LZ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有图示,让新手很容易看懂谢谢LZ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