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F CPU无复位

楼主(2011-12-28):
RT。华硕F83VF CPU无复位,南桥复位3.3V已出OK,重植,更换过北桥,加焊过CPU座子均不行,求思路

网友:
时钟正常吗?更换时钟芯片看看,CPU部分电压正常吗?

网友:
时钟OK,CPU除复位外都OK。接真负载电流跳变至1.3然后继续降到0.67

网友:
查下北桥工作条件吧

网友:
传图上来看看,电流最高跑到多少?上U和内存时,修华硕要注意BIOS电池要装回去,不然会出很多怪问题出来.

网友:
看北桥有没有收到合格的PWRG啊

网友:
时钟、供电,这个要你跑线,而不是问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