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hp G4系列怎么装xp?

楼主(2011-12-28):
今天接了个hp g4系列的本本要换成xp系统,此本本原装是win7的系统,在cmos下面没有改硬盘模式的选项,还有一个问题是装win7也不支持ghost、只有硬装盘才能用。到底如何设置才能装上xp呢?在网上查了那些都不可用。有仁兄遇到过吗请与小弟分享下。谢谢。。还有就是有人装上了xp了但是没有声音和网卡驱动,在官网上也找不到驱动、驱动人生也不行、到底怎么办呢?急

网友:
  195472386  【人才聚集群】:虚幻的网络,真挚的友谊!主要交流IT网络技术、网络商务、网店交流等

网友:
现在新出的大多数笔记本都只支持WIN7了  装了  XP就是上不了显卡和声卡驱动。。

网友:
安装XP可以不用改硬盘模式,我自己的机子都是AHCI模式的,自己用深度改的自己的封装盘直接安装没有问题,驱动用的E驱动5.21   WINN7换XP直接GHOST安装就是了。如果这个机子是有100M隐藏分区的,也没有关系,进PE随便找个分区工具把原100M分区与系统分区全删了,再新建一个C盘。完成后直接GHOST安装XP。我做过的。没问题。声显卡驱动呢,这就不清楚了,看具体机子硬件型号了,不过我也遇到不过顾客的笔记本原来都是WIN7,换成了XP。HP G4系列的要子没接触过,具体硬件型号,能不能驱动起来就不清楚了。上官网肯定是铁定下不到驱动的,因为它预装WIN7,它官网就只提供WIN7驱动。驱动精灵之类的软件也不行的话可以百度一下。比如我以前有个顾客家里的一台激光打印机,上官网,只有WIN7驱动,用驱动精灵下载的,安装不能用。后来根据打印机型号百度到一个FOR XP的驱动。安装成功。正常使用。

网友:
去本友会看看,也许能找到办法。

网友(2012-10-05):
今天我也遇到这个G4装系统的了,装XP死活没声音,插耳机有,换win7也没有声音。驱动从官网上下载的。驱动换了N个。但是客户说之前的win7都有声音

网友:
是有点麻烦。。。。。。。。。。

网友:
一样的装,

网友:
还没到过啊,呵呵,希望多修几台这样的机器了,不修机器都不自在了

网友:
HP的G4系列没有这么麻烦啊

网友:
没遇到过,还是老办法都能装上的啊!

网友:
既然  XP    有的驱动没有!那 你  跟  客户 商量 下!      还装win7  呗!XP  那驱动 估计  不好 找 !有的 机器 一装就  好!

网友:
别费那个劲,装不上的,小7 用得了

网友:
装W7之后来XP虚拟机啊

网友(2013-02-28):
这款机器不支持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