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答下我的疑惑

楼主(2011-12-28):
我有块富士康G31的板子  上管烧掉了  换了型号一样的管子上去  不上CPU可以通电   上CPU掉电 管子又烧了 。  到最好我直接把上管去掉了上了 CPU 能点亮了 。  请问下 缺一个上管 能点亮开机。这正常嘛。不补上有没有影响。 现在用得好好的。

网友:
是3相供电吗?  把3个上管全换了,还有PWM芯片也换了,要是有驱动芯片也一起换了,你那相不装上管,会导致其他2相负载过重!要是人家玩大游戏或者CPU使用率高的话,那就会烧了!

网友:
  你应该上下管一起换  少一个的话 其它相的负载会高

网友:
恩换干净一点

网友:
恩 谢谢 大家  上管全换了 还是一样  明白了 PWM也准备把它了换了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电压要稳定啊

网友:
  管他的   只要客户来取机的时候能亮   先收钱再说。 。 。

网友:
缺一个倒也行,但就是可能会导致由于CPU供电功率不足而带来的主板运行不稳定。但也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后另外的CPU供电管负荷过重而提早损坏或烧毁

网友:
你那一相的下管可能也坏了,要一起更换。

网友:
缺一项供电,在负荷大时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