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华硕K50I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1-12-28):
开机启动项设为CD,但是系统盘不运转?

网友:
光驱坏了?换U 盘试

网友:
我试试看!

网友:
这有可能主板桥有问题了,不妨先把硬盘取出GHOST下,再装回去试试看,还不行就是主板有问题了,当然,先扫下硬盘。。。。。。

网友:
CPU 内存 主板 硬盘 数据线有鬼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