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正确使用与坏道的修复

楼主(2011-12-28):
硬盘使用久了,便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硬盘“坏道”是这其中最常见的问题。如果在保换保修期内,你可将硬盘拿到销售商出处更换,而过了三保期又该怎么办呢?下面是笔者维修维护硬盘的一些方法,希望能对你维修硬盘有所帮助。

一、硬盘出现坏道的先兆
 硬盘坏道分为逻辑坏道和物理坏道两种,前者为软坏道,通常为软件操作或使用不当造成的,可用软件修复;后者为真正的物理性坏道,它表明你的硬盘磁道上产生了物理损伤,只能通过更改硬盘分区或扇区的使用情况来解决。出现下列情况也许你的硬盘有坏道了:

 首先,你在打开、运行或拷贝某个文件时硬盘出现操作速度变慢,且有可能长时间操作还不成功或表现为长时间死“啃”某一区域或同时出现硬盘读盘异响,或干脆Windows系统提示“无法读取或写入该文件”,这些都可表明你的硬盘某部分出现了坏道。

 其次,每次开机时,Scandisk磁盘程序自动运行,肯定表明你的硬盘上有需要修复的重要错误,比如坏道。你在运行该程序时如不能顺利通过,表明硬盘肯定有坏道。当然,扫描虽然也可通过,但出现红色的“B”标记,表明其也有坏道。

 第三,电脑启动时硬盘无法引导,用软盘或光盘启动后可看见硬盘盘符但无法对该区进行操作或操作有误或干脆就看不见盘符,都表明硬盘上可能出现了坏道。具体表现如开机自检过程中,屏幕提示“Hard disk drive failure”“Hard drive controller failure”或类似信息,则可以判断为硬盘驱动器或硬盘控制器硬件故障;读写硬盘时提示“Sector not found”或“General error in reading drive C”等类似错误信息,则表明硬盘磁道出现了物理损伤。

 最后,电脑在正常运行中出现死机或“该文件损坏”等问题,也可能和硬盘坏道有关。

二、硬盘坏道的维修
 Scandisk磁盘扫描程序是解决硬盘逻辑坏道最常用的工具,而我们常见的Format命令不能对任何硬盘坏道起到修补作用,这点大家需明白。如果硬盘出现了坏道,我们可在Windows系统环境下,在“我的电脑”中选中要处理的硬盘盘符,选择其“属性”,在出现的“工具”按钮中选择“查错状态”,点击“开始检查”,再在“扫描类型”中选“全面检查”,并将“自动修复错误”打上“勾”,然后“开始”既可,它将对硬盘盘面做完全扫描处理,并且对可能出现的坏簇做自动修正。其次,在DOS状态下,硬盘有坏道,计算机在启动时一般会自动运行Scandisk进行扫描,并将坏簇以黑底红字的“B”(bad)标出。当然,如果系统在启动时不进行磁盘扫描或已不能进入Windows系统,我们也可用软盘或光盘启动盘启动电脑后,在相应的盘符下,如“A:”下运行Scandisk *:(注:*为要扫描的硬盘盘符),回车后来对相应需要扫描修复的硬盘分区进行修理。

 其它的如诺顿工具箱中的NDD“磁盘医生”及Pctools等相关工具对硬盘进行扫描也是修复硬盘坏道的最常用的方法,其用法很简单,许多报刊上也有介绍,大家可找来试用一下。

 如果硬盘上出现了无法修复的坏簇或物理坏道,大家可用一些磁盘软件将这些坏道单独分为一个区并隐藏起来,这样可令你的硬盘延长使用寿命。

 方法一:如一块4.3G硬盘在2G处有严重的物理坏道,用Format格式化进行不下去,Scandisk或NDD检测也通不过,但能正常分区。找来一款分区格式化软件Smart Fdisk,用启动盘启动电脑后,进入盘符A:,运行该软件的执行文件SFdisk.EXE;然后删掉(DEL)原有分区,算出坏道在硬盘上的所在位置。如本例中,先建立1990M的基本分区,快速格式化后并激活它,然后再把坏道处分出约50M的逻辑分区,再将所剩的硬盘空间作为一个逻辑区后用快速格式化功能将其快速格式化;最后再将那个约50M的坏道所在的区删除(DEL)掉就是了。然后重启,一个有严重物理坏道的硬盘就很快被修好了,以后磁头再也不会去读那些被删除了的坏道区了。

 方法二:用Windows系统自带的Fdisk分区。例如一块1G的硬盘,在格式化到10%时不能顺利通过,这时按Ctrl+Break强行终止,运行Fdisk建立一个90M的DOS分区为C盘,然后再建立一个20M逻辑盘D,再将余下的800余M建立一个逻辑盘E。退出Fdisk再运行Format E:,如果格到10%时又遇到阻碍,这时用Fdisk再建立一个88M的E盘、10M的F盘,余下的790M作为G盘。继续重复上面的操作,直到完成。然后,运行Fdisk将10M的D、F盘删除,这时余下的就是没有坏道的好盘了。

 方法三:同理,用PartitionMagic、DiskManager等磁盘软件也可完成这样的工作。如PartitionMagic分区软件,先用PartitionMagic4中的“check”命令或Windows中的磁盘扫描程序来扫描磁盘,算出坏簇在硬盘上的位置,然后在Operations菜单下选择“Advanced/bad Sector Retest”;把坏簇所在硬盘分成多个区后,再把坏簇所在的分区隐藏,以免在Windows中误操作,这个功能是通过Hide Partition菜单项来实现的。这样也能保证有严重坏道的硬盘的正常使用,并免除系统频繁地去读写坏道从而扩展坏道的面积。

 系统显示“TRACK 0 BAD,DISK UNUSABLE”,意思为“零磁道损坏,硬盘无法使用”或用磁盘扫描程序扫描其它硬盘时其0扇区出现红色“B”。硬盘0扇区损坏,是大家比较头痛的故障,一般人往往将出现这样故障的硬盘作报废处理。其实合理运用一些磁盘软件,把报废的0扇区屏蔽掉,而用1扇区取而代之就能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这样的软件如Pctools9.0和NU8等。

 方法一:我们就先以Pctools9.0为例来作说明。一块2.1G硬盘出现上述故障,用盘启动电脑后,运行Pctools9.0目录下的DE.EXE文件。接着选主菜单Select中的Drive,进去后在Drive type项选Physical,按空格选定,再按Tab键切换到Drives项,选中hard disk,然后OK回车后回到主菜单。打开Select菜单,这时会出现Partition Table,选中进入后出现硬盘分区表信息。该硬盘有两个分区,找到C区,该分区是从硬盘的0柱面开始的,那么,将1分区的Beginning Cylinder的0改成1就可以了,保存后退出。重新启动电脑后按Del键进入COMS设置,运行“IDE AUTO DETECT”,可以看到CYLS由782变成781。保存退出后重新分区格式化该硬盘,使其起死回生。

 方法二:诺顿NU8.0也较好用。例如一块1.28G硬盘出现0磁道损坏故障,进入NU8工具包目录,运行其主程序NORTON.EXE,然后可先选“补救盘”RESCUE选项对该硬盘的引导区、分区表等信息进行备份。接着选择“磁盘编辑器DISKEDIT”,成功运行后选“对象OBJECT”,选“分区表”后可见本硬盘的参数如下:面SIDE为0-63,簇CYLINDER为0-255,扇区SECTOR为1-63,其主引导记录和分区表信息就应该在0面0柱1扇区。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把其C盘的起始扇区从0面0柱1扇区改为0面1柱1扇区,移动光标手工修改即可。另外需要说的就是,改动数值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最后存盘后退出重启电脑,用Format命令格式化硬盘即可正常使用了。需要特别留意的是,修好后的硬盘一定不要再用DOS下的Fdisk等分区工具对其进行重新分区操作,以免其又改变硬盘的起始柱面。

 如果以上各招都不见效,那么就得使用主板自带的硬盘低格程序或硬盘厂家随盘赠送的低格程序如DM、LFormat等对硬盘全盘进行低级格式化处理了,它可对硬盘的一些坏道进行重新整理排除。

三、如何正确使用才能减少坏道的发生
 上面说了那么多,都有点亡羊补牢之嫌,而正确使用好硬盘才是减少硬盘坏道发生、提高硬盘使用寿命的最好方法。

1.硬盘在工作时不能突然关机
 当硬盘开始工作时,一般都处于高速旋转之中,如果我们中途突然关闭电源,可能会导致磁头与盘片猛烈磨擦而损坏硬盘,因此要避免突然关机。关机时一定要注意面板上的硬盘指示灯是否还在闪烁,只有在其指示灯停止闪烁、硬盘读写结束后方可关闭计算机的电源开关。

2.防止灰尘进入
 灰尘对硬盘的损害是非常大的,这是因为在灰尘严重的环境下,硬盘很容易吸引空气中的灰尘颗粒,使其长期积累在硬盘的内部电路元器件上,会影响电子元器件的热量散发,使得电路元器件的温度上升,产生漏电或烧坏元件。
另外灰尘也可能吸收水分,腐蚀硬盘内部的电子线路,造成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所以灰尘体积虽小,但对硬盘的危害不可低估。因此必须保持环境卫生,减少空气中的潮湿度和含尘量。切记:一般计算机用户不能自行拆开硬盘盖,否则空气中的灰尘进入硬盘内,在磁头进行读、写操作时划伤盘片或磁头。

3.要防止温度过高
 温度对硬盘的寿命也是有影响的。硬盘工作时会产生一定热量,使用中存在散热问题。温度以20~25℃为宜,过高或过低都会使晶体振荡器的时钟主频发生改变。温度还会造成硬盘电路元器件失灵,磁介质也会因热胀效应而造成记录错误。温度过低,空气中的水分会被凝结在集成电路元器件上,造成短路;

 湿度过高时,电子元器件表面可能会吸附一层水膜,氧化、腐蚀电子线路,以致接触不良,甚至短路,还会使磁介质的磁力发生变化,造成数据的读写错误;湿度过低,容易积累大量的因机器转动而产生的静电荷,从而烧坏CMOS电路,吸附灰尘而损坏磁头、划伤磁盘片。机房内的湿度以45~65%为宜。注意使空气保持干燥或经常给系统加电,靠自身发热将机内水汽蒸发掉。另外,尽量不要使硬盘靠近强磁场,如音箱、喇叭、电机、电台、手机等,以免硬盘所记录的数据因磁化而损坏。

4.要定期整理硬盘上的信息
 在硬盘中,频繁地建立、删除文件会产生许多碎片,碎片积累多了,日后在访问某个文件时,硬盘可能会花费很长的时间,不但访问效率下降,而且还有可能损坏磁道。为此,我们应该经常使用Windows 9x系统中的磁盘碎片整理程序对硬盘进行整理,整理完后最好再使用硬盘修复程序来修补那些有问题的磁道。

5.要定期对硬盘进行杀毒
 现在的病毒攻击范围越来越广泛,而硬盘作为计算机的信息存储基地,通常是其攻击的首选目标。每年的4月26日令每位电脑使用者都心有余悸,笔者单位上的几只硬盘就惨遭过CIH的攻击。所以,为了保证硬盘的安全,我们应该注意利用最新的杀毒软件对病毒进行查杀,同时要注意对重要数据进行保护和经常性的备份。

6.用手拿硬盘时要小心
 在日常的电脑维护工作中,用手拿硬盘是再频繁不过的事了。也许这最常见的事情,最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其实,用手拿硬盘还是有学问的,稍有不慎也会使硬盘“报废”的,因此我们在用手拿硬盘时一定要做到以下两点:

①要轻拿轻放,不要磕碰或者与其他坚硬物体相撞;
②不能用手随便地触摸硬盘背面的电路板。这是因为在气候干燥时,人体通常带有静电,在这种情况下用手触摸硬盘背面的电路板,则人体静电就可能伤害到硬盘上的电子元器件,导致硬盘无法正常运行。

 因此,我们在用手拿硬盘时应该抓住硬盘两侧,并避免与其背面的电路板直接接触。有些类型的硬盘会在其外部包上一层护膜,它除具备防震功能外,更把电路板保护其中,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担心什么静电了。

7.尽量不要使用硬盘压缩技术
 我们以前在硬盘空间不大时,总是想方设法节省硬盘空间,例如常见的措施是通过Doublespace、Drvspace命令来压缩硬盘空间。但当压缩卷文件逐渐增大时,这种方法就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那就是硬盘的读写数据大大减慢了。随着硬盘技术的飞速发展,磁盘的容量也是节节攀高,目前市场上流行的硬盘空间都在20G左右,现在很难再出现以前那种硬盘空间不够用的情况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再使用硬盘压缩技术了。

8.在工作中不能移动硬盘
 硬盘是一种高精设备,工作时磁头在盘片表面的浮动高度只有几微米。当硬盘处于读写状态时,一旦发生较大的震动,就可能造成磁头与盘片的撞击,导致损坏。所以不要搬动运行中的微机。在硬盘的安装、拆卸过程中应多加小心,硬盘移动、运输时严禁磕碰,最好用泡沫或海绵包装保护一下,尽量减少震动。

9.使用塑料或橡皮来消除硬盘噪音
 在硬盘转速相对较高的情况下,如果硬盘被固定在金属托架上或者放置不当时,一旦接通电源,硬盘就有可能出现比较强烈的震动,时间一长,就有可能损坏硬盘的磁头或者划伤硬盘的磁道。为了消除噪音,我们可以利用硬盘上靠近四个角的安装螺钉孔,用弹力大、质地好的橡皮筋将硬盘悬吊在机箱内;如果硬盘是水平放置的,我们也可以利用弹性和尺寸适当的橡皮垫或橡皮柱垫在硬盘下面,以便达到减震的目的。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选用橡皮筋悬吊时,应选取质量好、弹力大且有丝线包裹的那种,最好选用服装上使用的有编织物包裹的橡皮筋,以免橡皮筋失效后发生意外。适度拉紧橡皮筋,并注意安装过程中不要使橡皮筋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