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MP3拆解图 图解

楼主(2011-12-28):
车载MP3拆解图 图解

车载MP3没声音 有显示。

研究半天没拆开。

后来请教专业维修MP3 的师傅 。

关键拧开顶端的保险管 。就好拆了。

原来MP3是把声音关死了  按右键5秒 声音变大 就能用了。

网友:
没什么用了吧,。。。。

网友:
晕,不知道说什么好,拆东西首先要观察的是结构,主要看缝看层次,拆什么东西都一样。至于声音,用过插卡音箱都应该知道

网友:
我的MP3也半年多没有用了,拆下来修修。

网友:
那有可能有按键按死了要把那个按键换掉为好!

网友:
为什么开始没有拆机之前,楼主怎么不加声音啊?晕!还做维修呢?不够细心啊?

网友:
换新的没多少钱一个。

网友:
精神可嘉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