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f500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求思路

楼主(2011-12-28):
康柏f500笔记本,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屏不亮,细听硬盘有声音,自动重启几次后自动关机,请各位老师指导解决的思路。外置电源额定输出18.5v实测18.6v。

网友:
主板自检不通过以后就保护了,感觉你的基础很弱,好像是刚进维修店当学徒的。

网友:
是不是没跑起来,自检重启,再掉电?

网友:
不断重启是自检不过,电源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风扇要等热了才会转起来吧。

网友(点评):
开机就会转一会,等自检通过后会停!后由温控控制!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你看看电流跑多少!如果是你说得都重启好几回了,说明已经亮机。那就得看看你的显卡和显示器。风扇转一下就停,那是在检测风扇!!要想修首先你的确定是主板故障还是屏故障。

网友:
我明明回复的是喻庆国。怎么成回复自己了。

网友:
电流到多少后再重启啊,过cpu了吗屏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