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这电容用这怎么理解?

楼主(2011-12-28):
用C539和C540连起VCC3和VCC1.2是什么意思啊?在VCC1.2的基础上给VCC3滤波吗?

仔细看了下 应该是抑制共模干扰的
这是耦合的吧 传送模拟量的

网友:
滤除干扰的,你可要百度一下共模干扰

非常感谢,祝你生活愉快,生意兴隆!

网友:
找了下
共模干扰:一般指在两根信号线上产生的幅度相等,相位相同的噪声。

网友A:
共模干扰是在信号线与地之间传输,属于非对称性干扰。消除共模干扰的方法包括:

(1)采用屏蔽双绞线并有效接地

(2)强电场的地方还要考虑采用镀锌管屏蔽

(3)布线时远离高压线,更不能将高压电源线和信号线捆在一起走线

(4)不要和电控锁共用同一个电源

(5)采用线性稳压电源或高品质的开关电源(纹波干扰小于50mV)

网友:
高手:小弟学习了。

网友:
讯维的人都很热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模干扰是在信号线与地之间传输,属于非对称性干扰。消除共模干扰的方法包括:

(1)采用屏蔽双绞线并 ...

还能不能讲的通俗点,谢谢了!我还不是很懂。

网友(点评):
说法不同而已,其实就是滤波作用,你可以将VCC3与VCC1_2之间当作是一个看不见的电源

网友:
从电路图上看两端都是供电啊,什么干扰?直接用滤波电容不行吗?

网友B:
电容的作用无非就是阻直流通交流,直流电路中就是储能作用。

除此外所有交流电路中都是利用电容通交流这个特性而延伸出其他作用的,单单一个电容就只有耦合、滤波这两个作用,和其他元件组合出来的作用就多了,如谐振、移相、微分、积分等等。。

说得不对的,请拍砖吧。。。

网友:
谢谢!虽然还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作用无非就是阻直流通交流,直流电路中就是储能作用。

除此外所有交流电路中都是利用电容通交流这 ...

谢谢!虽然还不是很懂。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678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