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系列主板北桥所以供电

楼主(2011-12-28):
各种系列G41主板供电都有哪几种呀

网友:
内存1.5V供电。CPU1.8V供电北桥1.5左右,南桥也是1.5左右。PCI倒数第3脚信号,

网友:
供电基本都差不多

网友:
供电都差不多吧

网友:
大部份就是这样子的,其实主板也没什么好修的,现在主板都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