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个 点屏的 高压板, 给点方法

楼主(2011-12-28):
琢磨了 一下午, 自己做个点灯管 用的 高压板,
        怎么改, 都没把 灯管点亮,  郁闷嘞   后来听朋友 讲,  要有通用的笔记本高压板 来该,
   带地怎么改啊, 一根供电  ,一根地线,   开关线 怎么接.......
                       懂得的朋友     或高手  指点下

网友:
路过来拿分!真得很难改,对新人来说多看看也许就会了.

网友:
做个, 基本的维修 工具,  竟然弄不出来.....
      给点意见啊,   大家   先谢叻.....

网友:
直接把电压接上就行,拿过来我帮你整

网友:
飘过,等待高手回答,学习中

网友:
直接把三个管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就是把开启背光的信号,在第二个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端接就可以了

网友:
改是可以改,但是有些高压条是有BIOS的。至于怎么改嘛,我也不知该怎么说。

网友:
接个开启 5V 3V 就OK了。

网友:
我都是用个5V的高压板,主供和OFF连在一起,一根接地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