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6ve 不过内存,电流跑到0.8,求助

楼主(2011-12-28):
电流一次跳变,到0.8,应该是不过内存,槽没问题,北桥换过PM45的,没办法了,求助

网友:
估计都没寻址,还是先看下总线波形有了没

网友(点评):
哥哥,总线波形怎么看啊?能发个图上来参考下不?谢谢!

网友A:
就是用示波器看内存假负载上面的SMBUS上有波形没有。

网友:
看样子是北桥,看看内存的参考电压和供电、复位有没有。再不然就检查CPU、北桥。

网友:
我觉得你们都不用诊断卡的,就算不用诊断卡也可以用个带灯的假负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示波器看内存假负载上面的SMBUS上有波形没有。

没有示波器的,BIOS会不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修笔记本没有示波器你怎么知道BIOS和EC有数据交换呢。
示波器是必须的。

网友:
北桥都杀了  那就再杀南桥吧   反正都是盲修的

网友:
已解决OK。

网友:

已解决,谢谢,BIOS问题

网友B:
怎么解决的麻烦说下啊,叼大家胃口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麻烦说下啊,叼大家胃口啊。。。

BIOS坏了,换之,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坏了,换之,OK

谢谢,原来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