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烧了 怎么 改高压板 请教中.......

楼主(2011-12-28):
客户的 ,方正的液晶显示器   不亮,    跟一个朋友说了情况   叫我改高压板,
    买个通用的 高压板, 代替坏的那个, 一根地线,一根供电,一根开关
具体怎么改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A:
都有定义的 很简单的 开启接一个就是的了

网友:
谢叻,  有点收获,  我在去找找看  这样的帖  深入学习下,
    谁能 截几张图给我  就更好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有定义的 很简单的 开启接一个就是的了

恩, 我在去学习  找下相关的资料

网友B:
论坛就是 很好的答案  你好好找

网友:
你知道高压变压器烧了,怎么不换一个呢?价比换板低啊,不过,看你连换板都不会,那另件也就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就是 很好的答案  你好好找

恩,在找

网友:
这都不会。。。   找出驱动板的3.3V开启、 12V供电、地线、还有个亮度调节。  然后飞线。   简单得要死。

网友:
上面不是都标示有的吗

网友:
首先找到高压供电的12v,把它断开  然后找打控制 on\oF 也把它断开  防止高压短路影响   再接三根线  一根接在 刚刚断开的12v那里 另一根接在 控制那里 还有一根就简单了 随便找个地接下就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