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的 ACER D255E屏暗小修一例!

楼主(2011-12-28):
    今儿修一本
  机器型号:ACER D255E小上网本,
   版号:LA-6421P    DDR3的内存
   故障:屏暗
    同行自己的小本,说屏暗,自己换过屏还是一样,接上机器 ,开机一看,能看到暗暗的ACER 的logo,屏是那种10寸超薄的LED,说来惭愧,一直以来修的屏暗的机器都是LCD的屏,LED屏暗还是第一次修到,因为店是新开的,工具都不会全,更别说是配件了,现在只能老老实实的查下电路,二话没说,找到图纸直接搜索“JLVDS1"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87634122/QQ/WinTemp/RichOle/6[OV[QH%60%7DW6R][Q~WS%25%25Z53.jpg 看看缺什么电压,直接量30脚电压19V正常,25脚LCDVDD正常,23脚invt_pwm正常,22脚bkoff#0V,1脚0V,怪不得呢,22脚0V了就说明背光关闭信号此时有效,好了,找到问题所在了,我的习惯是先打一下对地阻值,靠……对地居然是001,好,看看这个信号从哪来?都经过那些原件?,由EC(kb926)的105脚发出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87634122/QQ/WinTemp/RichOle/V$BH)ZN%60L734TNOB76]7_5H.jpg 105脚也是对地,那就得判断是ec拉低的还是j经过的电子原件早成的对地,挑起105脚,量焊盘,表的蜂鸣木有响,量ec脚,B,B……响了,这个机器EC型号是KB926,但版本是E0,要说926仅有的2块料板上还是有的(CQ40)但版本是C0,晕,能不能代换还是一说呢,群里问了两声没人鸟,倒是有人说也想知道能不能代换,那我就看看PDF喽,记得有听说过芯片的GPIO部分是自定义的,打开图纸对比了一下,除了GPIO部分不一样,其他脚为都一样,果断代换后,确认焊好后,接屏通电开机,熟悉的ACER出来了,装机进系统,咦……触摸板不嫩够用,再次拆机确认线接好了在进系统还是一样,想想是不是EC没焊好,于是又拆下来拖了一遍EC,装机一半试试触摸板,还是一样,那……现在不用我说了,你懂得哦,直接下载bios刷BIOS ,刷过再测OK !,由于是换的ec所以测的时候就特别留意一下键盘是否都能用,呵呵……这次就没上次那么衰了,ok了,装机……简单的测了一下其他功能都OK,交货!
       是否有疑问,说你不是量到1脚也没3VS吗?你怎么不查那路?
       回答:我查了,对地也是0,本想直接吧接口的针脚挑起直接找个3VS电压飞到屏线上呢,省得去找短路的地方,屏线查到平接口上,量第一脚和那根线是通的,量半天没一根通的,额……在看图纸,有个方框,圈着,应该是没有,此时抱着侥幸的心理接屏一看果然显示了(我先查的BKOFF#,此时已经换过EC了)就没在追究了……

网友:
发帖后一看没有显示图片,晕
补发第一张图片

第二张图片

网友:
额……?咋木有当官的过来看看我这个转正的帖呢?

网友:
bios也贡献下吧

网友(2014-04-20):
好东西!  多谢楼主了  ! 我的机器就是开机不显示    刷了N个BIOS 都不好用  这个刷上就OK了!  感谢

网友(2016-07-29):
撒啊,不懂啊

网友:
厉害,可我可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