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945板子,点不亮屏幕,蜂鸣器无报警

楼主(2011-12-28):
1、用CPU带灯测试座检测,灯全亮。CPU四组供电正常,VTT、 BCLOCK电压正常。

2、CMOS电路供电正常,5V电压经三端稳压后得3.3V,开机能触发。

3、BIOS芯片是WINBOND公司的,PLCC封装 VCC、VPP脚供电正常为3.3V (参照了PDF文档),CS脚开机时为低电平0.17V正常,OE脚一直为高,问题就在这里

小弟我只知道说要检查南桥和I/O,但具体怎么操作呢?忘老师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12-1-3 08:27):
已修复,操作过程:1、压CPU座。2、加焊I/O。上电点亮。
谢谢大家

网友:
1:有无个别元件发热异常。   2:试下挤压南北桥再触发

网友:
在芯片级维修中没人会说“点不亮屏幕”!所以不能确定你的故障是不上电、不跑码、还是不过内存不过显卡。首先你得有个诊断卡吧?你这个太不专业了,不要自己搞了,很可能扩大故障!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检测卡看看代码

网友:
谢谢,我是刚学习完课,有些工具还在买。

网友:
不亮屏的现象太多了 买个诊断卡吧

网友:
测电压 阻值有能修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