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 不开机

楼主(2011-12-28):
三星液晶   不开机 电源灯时亮时不亮  不亮的时候多  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三星液晶5V 12V旁边的电容经常怀孕 没办法插电就干活

网友:
你看下不接高压会不会开关亮

网友:
195472386【人才聚集群】:虚幻的网络,真挚的友谊!主要交流IT网络技术、网络商务、网店交流等

网友:
三星多大的显示器  。  有可能是驱动板驱动问题   你把驱动的rom拆下来再焊上  有一款三星就是这个通病

网友:
电源板问题吧

网友:
我之前有一台 三星的 943  有时会暗 最后是换了高压才OK了

网友:
电源和高压没问题的话,测一下按键呗

网友:
打开看看 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不是的话  ,看看12v和5v 正常不正常

网友:
电源板的可能性很大,也不能完全排除驱动板

网友:
看看条件是不是都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