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正常吗

楼主(2011-12-29):
我的一个电源,测了下300V直流电压,只有256V这正常吗?我又测了市电是212V。如果不正常请给个思路吧,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不正常 ,你的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212V对应300V,你的是256V,不正常。
一般是大电容坏了,换了吧。

网友:
你先换一个大电容再看看,有时也可以用,我也碰到过一次,不过比你的要高,270v

网友:
滤波不良,查电容是否虚焊

网友:
一般都要300V左右才算正常。

网友:
你应查查整流桥和电容还有匀压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一般都要在300V左右才算正常。

网友:
请大家不要误导 正常都是300V 但有的大功率电路输入端接了校正电感  电容上就只有220-260伏 最好的办法是在表笔上串一个0.1UF电容用10-50伏交流档测量300V直流电压 以纹波电压不大于5伏

网友(2012-01-28):
莱鸟,等多点答案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