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笔记本GX600 显卡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1-12-29):
V星笔记本GX600 显卡装不上  用驱动人生 驱动精灵  怎么都装不上 装上就死机了 显卡是8400GT 去官网下载显卡驱动 一装到差不多好的时候就死机了  请问大位大哥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故障   如何解决

网友(点评):
下官方,换系统,剩下就是板了。

网友:
显卡要挂了

网友:
估计是 板子上的事,  多半是显卡虚焊叻
   你加焊下试试,   因为有的时候  硬件出问题, 也会造成装不上驱动,   或者说加载驱动时,就死机 蓝屏,        喔,忘了说,  我也是新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加焊后好的

网友:
希望 能帮到你,

网友:
说的  没错可能是显卡虚汗了  加旱一下试试啊、

网友:
8400的显卡不用想加下在说

网友:
好的   我加焊下  试试 看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