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没遇到的诡异故障,联想G460只要打上显卡驱动,进系统后键盘上随便按一个键,就

楼主(2011-12-29):
一开始是B+公共点短路,查出来是一个陶瓷电容短路了,替换后可以开机了。
机子没有系统,客户让帮忙做个系统。
一开始装了个萝卜家园2011.11GHOSTXP,所有驱动都能打上,但是进系统后随便按下一个键,笔记本就会进入待机。或者是触摸板动一下也会进入待机。
怀疑是系统问题,重装一个纯净版的XP,所有驱动从联想官网下载,发现只要不装显卡驱动一切都OK,装完显卡驱动后重启进入系统随便按下一个键或者触摸板动一下就会进入待机
还是不死心,装一个windows 7的家庭普通版,故障现象还是一样的。只要打上显卡驱动,随便按下一个键,或者触摸板动一下就会进入待机。
哎~~~~虽然机子修亮了,但是不能正常使用,还是不能收到钱啊。
大家集思广益,帮帮忙啊

补充内容 (2011-12-31 16:01):
最新进展:我发现外接鼠标和外接键盘都OK。

网友(点评):
是不是驱动冲突了。。

网友:
键盘触摸都是EC管理的,可以考虑一下BIOS或者EC

网友:
真是不省心的机器

网友:
把休眠的东西去掉看看,或者换个外接键盘试试,

网友:
应该是键盘出问题了,没装显卡驱动机子会进不了待机状态

网友:
待机开关问题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哟  新手胡乱说说

网友:
同意3楼,不行的话,把机器拆了,裸机点来看

网友:
拆了键盘用钱接的先试下

这么早就来上班了

网友:
用外接的  前面打错了

网友:
奇怪的现象,很期待楼主解决的办法
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吧
最好是裸机测试

网友:
键盘问题,或是CE,可以拔掉键盘和触摸屏,用USB外接键盘和鼠标看下。

网友:
同意3楼  裸机看看

网友:
更新一下bios呢 ,这现象真是迷糊,外接正常的话跑跑3d看看机器是否稳定

网友:
应该先外接试试,看下是键盘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换过这么多版本驱动问题应该不可能了。

网友:
楼主弄好了,说一下.学习

网友:
应该还是软件上的问题吧, ,

网友:
拆主板出来裸板试一下  只接个USB鼠标试试

网友:
最新进展,外接鼠标和键盘是好用的。

网友:
考虑BIOS吧,这种情况应该是BIOS或者EC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