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有几个弯弯的小铜片,用来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1-12-29):
手机主板也有这个铜片,有点G型。请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
应该是散热,其它还真不知道

网友:
不是散热吧,很小,只有1厘米宽左右

网友:
好像是与外壳屏蔽层接触连接,起屏蔽电磁辐射作用。

网友:
难怪我拆掉也没有影响

网友:
发个图片上来看看,好让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主板和笔记本外壳金属面的接地的 接触点,可以增加防电磁辐射的能力。如果掉了,不影响使用。

网友:
呵呵呵 没有注意到

网友:
对的,应该和七楼说的是正确的。因为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防辐射功能不大,可能是释放静电以保护里面的电子元器件

网友:
顶七楼,有道理

网友:
赞同11楼的说法,顶一个。

网友:
195472386【人才聚集群】:虚幻的网络,真挚的友谊!主要交流IT网络技术、网络商务、网店交流等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没看到长什么样  但楼上说得好像都有理

网友:
没有图片怎么知道呢?发图看看呗

网友:
弯曲的铜片 用来和C壳或者D壳连接的!

网友:
一般用于接地

网友:
应该是起连接或接地作用。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散热管

网友:
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我觉得是 防止辐射人体的
电子产品估计都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