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19V适配器 没电求助?

楼主(2011-12-29):
电源打开测  保险没断,   才是发现 HD-19 V    2边都短路 ,是不是判断该元件损坏

网友:
不值得修吧,电源新的也不贵,十几块钱的事

网友A:
是呀,修来发不来,修的也浪费时间,换个吧!

网友:
没电就是坏了,不值得去修的

网友:
拿来练练手道是可以的。

网友:
我觉得如果是原装的电源可以拆开来修一下。

网友:
是的,要是原装的电源可以拆开来看看情况,修一下。能修复也不错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呀,修来发不来,修的也浪费时间,换个吧!

哦,那也行呀,有时间聊聊

网友(2012-01-28):
直接买新的了!

网友:
没啥难度,电源坏了就换,换下坏的就修,修好留着下次换,修不好就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