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Z470双显装不上驱动!!急

楼主(2011-12-29):
用驱动精灵,在管网也下了驱动 GT520总是显个叹号。这就郁闷了,系统也重新装了几次了,还是这种情况。求高人指点!!!!!!!!!!!!

网友:
先卸载原先的驱动,再用官网上的驱动装装看

网友:
装什么系统是xp吗?换win7吧

网友:
看来你得装WIN7了,XP不支持双显。

网友:
换Win7 吧,应该是系统的原因

网友:
XP不支持独立的显卡,双显卡用WIN7

网友:
像这种品牌机带有原装系统的,都是WIN7  ,改成XP就只能打上一个显卡驱动,不支持双显卡。

网友:
玩不了xp了你i...

网友:
195472386【人才聚集群】:虚幻的网络,真挚的友谊!主要交流IT网络技术、网络商务、网店交流等

网友:
我就有一台 XP  是不可以装的  要W7  才可以

网友:
现在新的机子有的驱动都不好载。。XP要慢慢的被淘汰喽。。。换WIN7吧

网友:
怎么没高手来 我还是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32位win7的话 应该是可以的   那就先装集显  在装独显   下官网驱动试试吧

显卡错误代码43 纠结啊

网友:
如果你集成显卡的驱动版本不匹配的话。。独立的也会闹鬼的!~

网友(2014-09-09):
强行打上去  试试

网友(2014-10-22):
我也遇到了,独立显卡上有个叹号,装不了驱动,bios刷了,显卡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换成WIN7的系统才能双显卡,先装集显的驱动,再装独显的驱动,

网友(2014-12-15):
我的是驱显卡花屏 不知道什么问题 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