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大水牛 液晶显示器 H1502A

楼主(2011-12-29):
高分求大水牛 液晶显示器 H1502A,显示器是指示灯亮红灯 按开关反应,谁有的发个,修复给加悬赏100分

网友(点评):
按开关反应?什么样的反应呢? 求什么?是MCU?还是图纸?还是其他?楼主要说明白别人才好帮你啊。

网友(点评):
我前天修过一台类似问题,开始也恢复驱动板问题,后来发现是5V供电不良(万用表量是有5V,但估计瞬间跳闪太快,量不出问题),后来换电源IC边上的小电容才解决。。。

网友(点评):
我前天修过一台类似问题,开始也怀疑驱动板问题,后来发现是5V供电不良(万用表量是有5V,但估计瞬间跳闪太快,量不出问题),后来换电源IC边上的小电容才解决。。。

网友:
能不能说清楚说明白呀,看的看不懂

网友:
行场信号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按开关无反应

高分求大水牛 液晶显示器 H1502A,显示器是指示灯亮红灯, 按开关无反应,谁有的发个,修复悬赏100分

网友:
楼主是来买显示器的,你没看明白吗,他的那个坏了!

网友B:
按开关反应,是什么意思, 是插电就红灯,按开关没用 还是按开关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开关反应,是什么意思, 是插电就红灯,按开关没用 还是按开关有用?

我判断是程序 开关早排除了

网友:
楼主手驱动板的MCU程序坏或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开关试试吧

网友:
写错了 我是高分求大水牛 液晶显示器 H1502A程序  显示器亮红灯 按开关无反应,开关已排除全换新的了 修复悬赏100分

网友:
一看那主芯片GENE,八九成是它坏了

网友:
可能是自己文化太低了,还是没看懂楼主是要干什么,是要求个程序呢,还是寻求个修复办法,。。。。

网友:
楼主表达的不够清楚,我还没看懂你在请教啥问题

网友:
要加上悬赏才可以哦

网友:
程序坏的问题。

网友:
使用的是什么屏,这个板程序很多,要看使用的是什么屏,,

网友C:
把芯片发过来免费帮你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芯片发过来免费帮你写

你在哪里给个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