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HP V3000AMD笔记本,郁闷的适配器与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1-12-29):
接个HPV3000AMD笔记本,修好后在测试时误被小弟把电压调到30多V,当时电脑屏幕刷的一下就暗下了大概有10多秒吧,小弟就顺手调到7、8V才关机,之后进系统均正常,就电池用的时间没以前久了
问题是:在WIN7下提示要求更换新电池,换了一个好的电池也同样,(重刷BLOS也不行)有时电池用半个小时左右就刷的一下关机,这时就严重了
插入适配器开机无显,取下电池接入适配器开机无显,发现个规律只有把电池装上插入适配器不开机冲会电,然后拔掉适配器开机正常,只要正常启动一次,取下电池接入适配器开机正常,不知主板什么地方被打坏了如何检修,,,郁闷啊!!

网友:
换个IO试一下,不行就是隔离保护的问题

网友:
充电IC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很多都是这样烧的

网友:
查下充放电电路及充放电电芯片

网友:
可能是充电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有事认为制造出来的悲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