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

楼主(2011-12-29):
昨天接到一台海尔W66集成显卡的,没待机,测下19V出不来。应该是隔离保护啦!有没有修过类似机器的朋友帮忙指导一下,谢啦!

网友:
隔离保护分析起来可能有点难,不过找到问题就好办多了

网友:
按时序修呀

网友:
个人认为主供电出不来更好修!找一个图纸看看,很容易的!我现在就有一块W66的主板!

网友:
刚飞跟19V能开机啦!到0.1掉电,检查下IO坏啦!郁闷呀!IO边上断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