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EL原装P35 DP35DP不跑码

楼主(2011-12-29):
前几天接到一个网吧客户拿来几片板,其中有2片INTEL原装P35,修好一片CPU供电不出,加热下座子好了,
另外一片能触发,诊断卡跑00,或者FF,短接复位键PCI和IDE复位不会拉低,测试电压发现南桥1.05V电压偏低只有0.56V

从图上看,这个LM324起到南北桥供电的稳压作用哦,

得到论坛里其他帖子帮助,得知此1.05V为南桥的一个参考电压,直接连LM324,配合一个MOS管起负责稳压作用,当1.05V偏低,LM324控制管子导通,来加压,MOS管输入级连的是3.3V,上图中LM324的1脚就连的是MOS管控制级

管子和LM324换过,没问题,因为开机测试,1.05V只有0.56V的时候,LM324已经给管子的G级加到了10V电压,正常那块板同位置电压只有3.65V

LM324各脚电压如图,求助是否需要换南桥?昨天做了片P45,0.4的珠子,心有余悸

网友:
对了,用可调电源烧过那条1.05V,电流只有0.04A,看来是输出电压,而不是输入电压,是否有可能是南桥内部有问题拉低了1.05V参考电压呢

网友:
原装板是很难修的。唉

网友:
很少碰到LZ说的那个324坏的····
不过intel这款原装板的南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你有一样的板子很好办啊,测输出脚的阻值和好板对比一下啊。如果偏低那就把滤波电容(包括贴片的)全部拆下来再测一下。如果还偏低就桥挂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