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10测量南桥晶振就触发

楼主(2011-12-29):
   一台HP NX6110的机器,待机0.06A,按开关没反应,当测到南桥晶振一个引脚的电压时,就触发了,还可以亮机,换过南桥,南桥晶振还有谐振电容,但还是不能触发,有哪个朋友修过这问题,请教一下,

网友(点评):
查南桥周边电路是否有元件虚焊,以及南桥不良

网友:
摸晶振可以触发,多半晶振坏掉了

换晶振+1
换晶振吧

网友:
我这有台山寨苹果跟你一样的.IO\晶振都换了.还是不行.晕了..

网友:
测一下南桥的其他电压是否正常,那个rtc不正常好像也会这样。

网友:
  南桥的RTC电路有问题导致的,修过这种故障很多了

网友:
先换晶振 (确定好的)  不行查RTC

网友:
没有见过这样的问提

网友:
就是金振没有搞好

网友:
这个机器不装cmos电源自动触发?是不是万用表 或者示波器表笔带电引起?

网友:
解决了没?

网友:
放烤箱烤下,看看

网友:
  机器搞定没·?

网友:
RTC回路有问题 论坛里面这种故障多的是

网友:
谐振电阻哪,,,不会这样吧,都换了还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