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源。单个能启动吗?

楼主(2011-12-29):
是个联想服务器电源

三个小电源并成一个大电源

通过这个头并成一个头输出。

小电源的接口

到主板的接口
电源拿来的时候是烧保险丝。检测是功率因素的集成块UCC3818D的输出与电源短了。造成输出的MOS管击穿
现在都换了上电也不烧保险了。。电源指示灯也亮。就是主电源打不开。副电源已经工作。不知道这种电源接单个小电源能不能工作,还是一定要三个都连起来才能工作的呢?

小电源的这头有直接启动电源的线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下应该是恒牙的吧,三个应该一起使用才可以,服务器上用的多,

网友:
服务器上的应当要一起用吧

网友:
可以单独用的 这个冗余电源 是增加可靠性的 坏了一个另一个接着工作 不会说一定要全部都插才可以工作

网友:
支持楼上说法

网友:
冗余电源,3个坏掉其中一个是可以用的

网友:
   就是说主电源还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我上次修过,你把一个好的插在第一个口。也就是第一个口。就可以了,把坏的取下来,你用一个普通的电源也可以点亮的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学习中

网友:
是不是用一个电源的时候一定要插在第一个口上。如果插在另外两个口上就不启动吗?
我先试试看

网友:
这种是服务器电源带恒压的

网友:
楼上的带恒压是什么意思?

网友:
单个使用是可以的!功率小点罢了!

网友:
备用电源啊服务器和普通的电脑不一样不能说断电就断电啊

网友:
现在我把其中一个电路都恢复好了。但是单个接电源指示灯亮。主电源还是打不开

网友:
我在其他的服务器上见到过这种单个电源的,输出电压有12V,3.3V,5V的,是台达公司做的,这种电源应该是要主板发送一个触发信号给电源,电源才能工作的

网友:
单个就可以了。。

网友:
接到三个一体的板子上。中间的四排铜箔 其中的两根跟atx的绿线功能一样 ,以前修过一组 没修好。

网友:
服务器电源,,,这个要查清楚启动条件,,可以模拟,,不然就只能挂机器上来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