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开机掉电

楼主(2011-12-29):
开机到0.45 就掉电了.
瞬间可以量到CPU电压1.0V..待机正常...没思路了

网友:
检查下CPU供电电路

网友:
HWPG是否正常 是不是系统电压拉低了  平台复位也有可能

网友A:
最好是所有电压都量一下。再换个cpu试试

网友:
是哪里生产的主板啊  IO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B:
cpu 后面有没有大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后面有没有大电容啊

这个真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所有电压都量一下。再换个cpu试试

显卡的供电不正常..只有0.9..可是没有这个芯片换呀.

网友:
知道是哪的问题,芯片好采购呀

网友:
呵呵    新手!也在学习中

[VIP7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电容~~~背面的吧

网友:
NEC的那个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显卡的供电不正常..只有0.9..可是没有这个芯片换呀.

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

那你意思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D:
重点看一下USB有无短路的,我修到过BGA北桥OK的.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点看一下USB有无短路的,我修到过BGA北桥OK的.

谢谢!!USB口没有短路。就显卡供电有点低。。可能是那芯片坏了。。

网友:
CPU装上测显卡供电哦,说不定有意外收获的,我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意思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呢

有的时候排除也是方法啊。可能的地方太多。应该你的贴问的也比较简单。0.45掉。持续了多久才掉。有没有超过一秒。
你可以量量有没有瞬间的pci 时钟 复位

网友:
波波真没有。。掉电从触发开始算不超过0。5秒。。。
PCI时钟和各复位。。
复位好理解就是PCIRST#
时钟的话不会每个去测量吧。。像USB的。。48MHZ。。。是这样子的嘛

网友:
更换CPU试试

网友:
换过了。是I3一代的。。。现像一模一样!!
明天再好好查查吧。

网友E:
CPU后面的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后面的电容问题

这机器没有大电容。。。有倒是好了。。先换了试试。。

网友F:
I3还没怎么修过,,,拿掉U上假负载掉电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F:
I3还没怎么修过,,,拿掉U上假负载掉电不?

上不上CPU都一样掉电。。我这里也没有I3的假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不上CPU都一样掉电。。我这里也没有I3的假负载。。

我觉得可能是某个电压没出来,或者PG不到位。。。。 再者,,波波没有可以理解,这个这个假负载,必须得有滴哦。呵呵。 偶菜鸟,愚见~~

网友:
不知显卡供电正常是多少,0.9V不正常吗,如果怀疑是他的问题,他查一下电路图,找个芯片换换吧

网友:
这个 机子怎么坏的呀 摔的  进水? I3  应该不是正常 损坏吧

网友:
一个MOS管坏了...转换电压的...3VALP转3VSUS...晕吧

网友:
管子坏了。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电流,是有电压没有起来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I3系列的还不好修

网友:
在CPU座旁边电感后2个330的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