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疑惑,USB2.0和3.0的问题,都进来看看。。

楼主(2011-12-29):
根据理论:USB2.0  理论传输速度在60MB/S   USB3.0更是达到了近10倍2.0的速度,但是我手里有一个金士顿16G的高速2.0U盘,绝对是正品,在代理点拿的货。但在实际使用中,用映泰AMD880主板,WIN7 32位系统读出速度只有22MB/S左右,用家中的联想Y450本本也一样,不到理论值的一半,这是其中一个不解之处?怎么只有22的速度。。能达到一半也好啊。。是哪里的问题?主板?连接线?还是优盘?
于是又去拿了一个ADATA S102  16G优盘,在USB 3.0接口下理论值是68MB/S  实际使用中只有33M/S左右,写只有20MB/左右,怎么刚刚过半啊?就算是USB 2.0也有60的理论值。。。但也只有一半多点的速度。。。不求多快。。也不求达到所谓的理论值。。能达到40MB/S多点我也能满意啊。。。。。。究竟是哪里出问题了??????????求高手解惑。。。。。。。。。

网友(点评):
USB3.0 官方的都是理论值。应该不是实际运行中的速度。你找SSD的硬盘测下看看。

网友(点评):
你没测过硬盘的速度吗?实际和理论的值,也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网友:
把电脑配置图上传上来大家看。。实际速度太低了

网友:
上面的是3.0速度。。下面的是2.0速度。。

网友:
  你没听过一句话么 ?  理想和现实是有差别的

网友:
但差得太多了。。理论有60.。达到40-50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实际上无论如何也达不到40

网友:
我的2.0U盘 速度也是30左右

网友A:
是这样啊.你的电脑是USB3.0的接口吗?

网友:
   这很正常  理论上的速度只是理论  实际传输速度不可能百分之百达到理论速度 能到一半就已经不错  实际使用中存在诸多因素的

网友:
理论讲的是最大

网友:
生产商本来就是忽悠人的

网友:
优盘本身可能有点误差 也有外在的原因把 这个说不清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啊.你的电脑是USB3.0的接口吗?

2.0也应该接近60啊。。能达到50左右也很好啊。。但还差的远哦。。。而且优盘的速度达到了读80左右,写30左右

网友:
点评nanjian3111  主要是U盘的主控芯片和闪存芯片的速度跟不上。。。如果你用高品质移动硬盘,就可以达到接近理论速度的值,但成本也就高出很多!
看来还是nanjian3111 兄说的对。。。可能是这个原因。。但不对的是应该支持60以上的速度。。因为优盘本身的速度在读80左右。。写30左右。。。。

网友:
芯片差 而已

网友:
但是S102的能达到80左右。。但在2.0上能达到50左右也满意啊。。相差太远了。。俺 心里是不解啊。

网友:
理论跟实际肯定有出入的,不单单U盘。你看看自己硬盘的传输速度,有没有官方说的那么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也应该接近60啊。。能达到50左右也很好啊。。但还差的远哦。。。而且优盘的速度达到了读80左右,写30左 ...

那只是你在想.那是在所有的条件都在最好的情况下.....那硬盘的速度还是3Gb/s....那咋办啊?

网友:
你的U盘性能限制了,你用移动硬盘看看,速度肯定提升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只是你在想.那是在所有的条件都在最好的情况下.....那硬盘的速度还是3Gb/s....那咋办啊?

晕了。这个不是所有条件最好下。。这个是在USB3.0实测的结果。。能达到这个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