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20A接屏不显,外接显示

楼主(2011-12-29):
求助旭日420A接屏不显,外接显示,显卡做过了,还是不行,求指教

网友A:
屏的问题,换屏

网友:
估计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1. BGA没做好   2   屏线   3  屏

网友:
不显。是完全没有反应的那种还是怎样

网友:
1、是A卡的问题 估计是坏了 A容易坏  2、显存也可以出现这样的问题
(在上半部分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网友:
修过此机器,显存被你做显卡的时候烤坏了

网友:
在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显存和屏还有屏线都要细查

网友:
这种现像你要再找一人显卡芯片试一哈,如果再那样就考虑上面部分了。

网友:
显存 你BGA技术 屏 屏线   建议先换屏线和屏 或者拿到别的机子上点

网友:
屏和屏线,换一下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摘下来,,

网友:
量下屏线

网友:
显存,那就麻烦了。

网友:
显卡坏了 换一个就好 ATI M52-P  换过

网友:
外接显示又能说明什么呢 它们都不是一个通道的我遇到的很多这样的机器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屏跟屏线如果都是好的一般是BGA没做好

网友:
修过此机,这个A卡做BGA的时候温度一定要低点,我是比631显卡温度低了25度左右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问题,换屏
你这么肯定是屏的问题吗,屏线就没可能嘛!问题要找到点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通病X1300的显卡容易虚,楼主可以换一下屏,测一下屏线阻值正不正常啊

网友:
两根系统总线电压是否正常(接屏量的)如果正常直接干显卡,如果不正常有可能是屏上的码片有问题,之前就碰到F31的此类故障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缺电压

网友:
换屏线,换屏

网友:
你还是看看是不是上面有问题啊在做显卡吧,我感觉你说的有点像屏或者是屏线

网友:
是不是只是背光不显示啊?有图像没?用手电筒照照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