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c ssd更換問題求救

楼主(2011-12-29):
Eepc ssd更換問題求救,聽說 ssd蕊片更換相同型號仍然無效,請問當ssd蕊片不良時,要如何處理,請大家幫幫忙

网友:
你是哪里人呀,咋不用简体呢?拆相同料板,我就不信更换了芯片还无效.

网友:
台湾或香港的,很多都用繁体字,正常。

EPC SSD的,检测不到,换芯片还是不行,那还是检查工作条件吧,供电,数据线之类的。

网友:
查查条件吧。条件不足

网友:
换了还检测不到跟那个ssd就没关系了吧

网友:
tw 我的意思是當ssd壞了更換新的ssd聽說是不行的(不是重料板拆的)

网友:
什么机子哦,没遇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