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000

楼主(2011-12-29):
接手一DV3000 上电按开机无反应 拆机测·无3.3v 5v 查8734 2. 3脚无PWR_S5_EN 跑线路到EC 85脚Ec复位3.3v 15脚 S5_EN 0V 换过EC 故障依旧 哪位高手遇过指导一下 板子是独桥MCP67

网友:
补充一下 换过8734电源芯片

网友:
没有电路图么?怎么喜欢跑线路.

网友:
应该是桥吧??

网友:
换MCP67.。不过这卡很贵。。

网友:
贵的话楼主报价就高点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