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36Z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1-12-29):
宏基 4736Z电池不开机

这个机子一开始拿过来的时候电流在0.98A在掉电,试了几都这样,拆机后测全板无短路,观察全板无进水现象 ,再开机测试一下电流跳的很漂亮,接屏亮机了。

单板测试很多次偶尔有掉电现象,查掉电后全板电压都正常,CPU工作条件也都正常,此板是集显板,看了一下CPU背面有东芝大电容,大家都知道了。

加了两个330电容接屏开机,试了十几次没有掉电现象,于是装机测试一下午完全OK。

快下班时客户把机子取回去了,第二天打电话过来说机子有问题,电池开不了机,由于修的时候电池是不在的,也没法测,又拿过来了。
上次是一次维修掉电的机子,上一次没有更换任何元器件,只是给CPU大电容加了二个330的电容,现在检测的现象是用适配器一切正常,但是用电池开机不显,且插上可调电源电流一直在不停的跳。
拆机测了一下电池口有11.5V电压,放电管、充电MOS都正常,公共点也有11.5V电压,再按开关触发发现除了没有CPU电压外,其他电压均正常,而用适配器开机都可以亮机正常使用,CPU电压1.12V,波形也正常,可是用电池就没有电压,是不是电压输出电流不够?查了一下充电IC工作条件正常,

1脚CHGEN# 正常其他供电也正常。
28脚PVCC供电均正常,其他脚位也没 有什么异常。而且电池都能开机应该不是充电电路问题,插上适配器充电电流一直跳,2.23A-0.02A-1.68A-0.02A。

看来问题还是CPU供电IC这一块,查了CPU芯片工作条件:

测供电、基准都正常,查电池开机后ISL6262ACRZ的44脚VR_ON有3.3V开启信号,但是就是没有CPU电压输出,可能是此芯片不良。更换后用电池可以开机了,而且适配器和电池都可以用,单用电池了OK,可以充电。烤机一切正常。

总结:看来一开始就是CPU供电IC性能不良引起,但是由于电池充电的不断变化和电池开机不显,用适配器一切正常,很容易进入误区。
感谢大家捧场,过程非常简单。

网友(2012-06-23):
很神奇,嘿嘿

网友(2011-12-29):
楼主很历害,判断准确

网友(点评):
看来楼主水平不错,学习了

网友:
思路不错  判断挺准确的
插上适配器充电电流一直跳,2.23A-0.02A-1.68A-0.02A。
看来问题还是CPU供电IC这一块, 这个是怎么想到CPU供电芯片的?  谢谢

网友(点评):
CPU 供电芯片的 on 开启都过来了,后面没有短路,就要考虑 换芯片了!

网友:
同楼上的问题  有点不解   我上次遇到一个机器   没开机插可调电源    应该显示的是 充电电流   可是就是这的电流值  不停地跳  1.2   1.3   2.0     0.2    0.3      1.2    1.3  2.0   这样 时高时低的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电倒是也能冲得上     客户急 就没多查    在这里请教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关照。

网友:
因为充电电流一直在跳,我查了相关的充电电路是正常的,而且电池可以触发,只是全板电压以及B电压都正常,只有CPU电压没有,但是用适配器可以亮机,各组波形了很漂亮,所以电池用的时候从CPU电压入手。

网友:
哦,很好的思路。

网友:
我上次修一个东芝花屏死机问题,加电容后,正常了,但是电流就是在1.1-1.5-1.98-0.02-1.1-1.5-1.98-0.02这样跳变,单用电池的时候只要电池有电都正常,不掉电。但是单用适配器会跳变,然后掉电,掉电后也不重启,两者一起用花屏死机故障没有了,电池也能充电,但是电流反应就是上面那样跳变,很是不解,由于给客户处理了他死机花屏的故障,而且把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用了两天都没问题,最后给客户了,也收了钱,快十天了,也没拿回来、唉。

网友:
思路清晰,非常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我遇到可能要查好久!

网友:
请问下楼主“插上适配器充电电流一直跳,2.23A-0.02A-1.68A-0.02A”这个是开机时候+充电的电流,还是关机给电池充电的电流。如果是关机时候给电池充电的电流,那应该是充电电路这一块的问题。但如果是开机+充电的电流那好像也不是在充电而像机器一直反复重启。还有点,如果是CPU供电芯片问题,那你之前说的用适配器开机正常显示,而电池+可调电源就会跳表,接可调电源放电管应该是截止了,也就是只有使用可调电源,那跟单独使用适配器正常就有点矛盾了。最终修好了,我怀疑并不是楼主说的CPU供电芯片问题。

后来又想了下:"2.23A-0.02A-1.68A-0.02A"这个电流如果是开机+给电池充电的话,除非是给电池冲下电,又让电池放电且适配器端的保护隔离不导通。一直反复。不过这个可能性极小。

网友(点评):
同样有这个疑问

网友(点评):
我认为这个问题还是后面有高手 提到的CPU的滤波电容更换6个全新的就会解决以上难题!

网友:
我所发表的所有案例都是我亲自修的,所有故障表现形式,我都进行了备份,所以过程我都有记录,故障如流水,变化无常,希望你能从多种角度来分析。

网友(点评):
我相信你,从你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你的诚信!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  。东芝机器不开机   换东芝大电容后     用适配器亮机     用电池不亮机,最后加 了2个330后    正常。

网友:
楼主,那么你是如何想到直接测试CPU供电的呢?

网友:
CPU供电芯片会引起充电流不停的跳?这贴看得很糊涂

网友:
凤城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帖子有严重误导的嫌疑  CPU供电那一块即使是去掉 也不会影响到待机充电时充电电流一跳一跳的 因为待机时CPU供电部分是不工作的 大家看帖子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 不能人云亦云

网友:
是不是加德电容不够滤波不良引起了呀,,,,

网友:
CPU供电也会出现电池不能用的情况,真想不到。

不会的 别受到错误指引

网友:
把NEC去掉,换个6个330比什么都稳定。

网友(点评):
这个 才是王道!这也许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顶一个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呀,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z真是想不到,原来如此

网友(2012-01-31):
美见过这样的故障 了解一下

网友:
不好说啊  很神奇

网友:
供电芯片不良引起    修的少    没见过

网友A(2012-03-13):
欧阳,还是你了解我呀。呵

网友(点评):
是得,向您学习啊,学了好几天了,觉得您耐心好,实战强,希望以后多向你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欧阳,还是你了解我呀。呵

欧阳,你过奖了,我也只一般化

网友(2012-05-28):
不错的经难 NEC电容最好换了,都是他把主IC弄成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