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715s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1-12-29):
一台hp6715s无待机电流,拆机发现有一个mos管已烧得一塌糊涂,打开图纸发现是保护隔离管Q18。把它取下测了一下公共点没有短路,换一个mos管,通电电流还是0,测一下Q18的s脚无电压,g脚19v不正常啊。Q18是p型管现在g极和d极易样肯定不正常的,测Q75的2脚和3脚都是19v,q75是正常的。

测d23的1脚也是19v,继续往前查。 adp-en#这信号正常应该是低电平有效的,现在是19v的高电平,查这个信号是由u12这比较器控制的。先测u12的供电8脚正常,测5脚的电压时5v而6脚的电压是0v,肯定不正常,要想7脚是低电平6脚的电压就要比5脚高,现在正好相反。现在要查一下6脚的电压是怎样得来的,6脚的电压看图只有2路一路是由LIMTsignai,另一路是公共点电压由Q508控制得来。先查第一路发现这路到插槽cn500.

网友:
这路应该u12的6脚无关。查另一路测q508的1脚和2脚是19v第3脚是0v,q508是控制19v电压的,测2个分压电阻也正常,试着把q508接地,待机电流能正常产生了,看了是这边问题了。查acocp-en#这信号也是进cn500这插槽的, ,到这纳闷了这个信号时没用的,r70的2脚也不是接地怎样分压啊,不管他了直接把r70的2脚接地,待机正常了,到此机子修复。我的理论部是很强希望高手指点拍砖。

网友:
首先感谢你发贴,很辛苦。不过就是有点乱,看的我也很辛苦。如果整理好应该是很好的案例。。结果就是R70接地分压,P型管Q508   1脚是低电压使他导通。故障排除。。不过我看图纸上不是接地的,但他确实是一个分压电路。。

网友:
不好意思,头一次上传这么多图,不是很熟练不要见怪。

网友:
我想你换个小的电阻可能会好

网友:
电阻我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