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41m-vs3跑档D7哪里问题

楼主(2011-12-29):
请教大侠门华擎g41m-vs3跑档D7哪里问题

网友:
从什么代码跑到D7的?D7应该是内存不过,换内存-刷槽-供电\时钟正常的话 打下信号跟地址线对地值,BIOS或者北桥都有可能,集显的扳子桥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g41还没有过质保吧,先放cmos电再试  我遇到很多了这种放电就好了

网友:
取了内存有报警,显E0,上了内存前面有跑马D0  76  90  D5 D7应该是过了CPU的,内存换了,供电正常,时钟该查哪里,应该也正常吧

网友A:
查查内存供电==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内存供电==的看看!

哥哥正常啊供电1.5V   0.78V

网友:
早上来刷个BIOS就好 了 ,谢谢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