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400开机掉电

楼主(2011-12-29):
谁修过这款机器DELL E5400的板号是FOOSE的 开机掉电,冷开机可以开,也就是早上第一次可以开机进系统,过一会就不行了,再开就是一到0.8左右就掉电了,急啊,求救,给点思路
掉电

网友:
查一下温控电路

网友:
还会有其他的方面吗

网友:
你好歹做了哪些地方也要说一下吧,只说故障现象。你也太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