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 845双核版,DE下不认串口盘是正常的吗?

楼主(2011-12-29):
PC3000 845双核版,DE下不认串口盘是正常的吗?SATA转ATA小卡是好的,插主板IDE能认到盘,就是挂PC3K上DE操作不了,报错。请高手们回答一下

网友:
DE肯定认SATA盘,转接卡是好的,那就是数据线或者电源线。

网友:
从买回来就没有成功过SATA,IDE用DE倒是成功的,请教罗工:盘是转的,串口盘连线一起接主板IDE能识别到,说明线也是OK的,说明供电正常,数据线正常,只是担心软件操作有误或是其它问题

网友:
是不是硬盘容量太大了 主板不支持呢

网友:
拍个接硬盘的照片和在PC3000里面的界面来看看,看看是否接线有问题,或者PC3000的指示灯有问题。

网友:
接串口盘状态灯

报错读不到盘。

SATA转IDE工作指示,此转接板确认过,连IDE线插到主板IDE通道进BIOS能认到SATA盘。

错误及状态灯

请教罗工有空帮看一下,强盗PC3000 2。4双核单卡版  不能识别SATA盘

网友A:
PC3000指示灯,显示的是ATA0,不知道你的硬盘是接在机箱后面还是侧面。
从指示灯看,是完全没有检测到硬盘。

网友:
后面两张图片,怎么还是看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3000指示灯,显示的是ATA0,不知道你的硬盘是接在机箱后面还是侧面。
从指示灯看,是完全没有检测到硬盘 ...

接在后面的,侧面是ATA1。

SATA转IDE工作状态

以上图片是补发的二个图

网友:
估计是软件的问题吧 我用的PC3000没事啊 挺好的

网友A:
转接卡指示灯正常的
PC3000完全没有检测到
你的盘是接机箱后面还是侧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接卡指示灯正常的
PC3000完全没有检测到
你的盘是接机箱后面还是侧面。

谢罗工帮忙,我的盘接后面的IDE

网友:
用过PC3000强盗双核版的请解答,谢谢

网友B:
IDE数据线用40芯的,另外多按几次小板上的reset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IDE数据线用40芯的,另外多按几次小板上的reset键

哦,还有这样的怪事啊,谢谢指导

网友:
刚买了一个,上当啦,PCI pc3000就是垃圾,过时的东西啦,那么多的新硬盘都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