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今笔记本的怪事?请教

楼主(2011-12-29):
       今天刚一位顾客拿了台HP-ZV5000过来,他说昨天玩的好好的,但今天一插上电源开机屏幕就黑了一下,再就开不起了,我先没开他的机器,直接把电池卸了电池,用了自己的可调电源开机,我干,怎么搞的,可以开机呀,没什么问题呀,我再用他的电源试了一下也可以呀,我就把他的电池也装了上去,也用他的电源一起用看看,还是可以呀,这是怎么回事,一点事都没有呀!他怎么就开不了机了呢!
                                               是不是一插上电源电压过大呢,保护隔离电路工作了呢!电源下了就OK呢!

网友:
老板人品太好了,没说的!

网友:
呵呵,不是吧,这应该有问题呀。

网友:
还是多用几次保险 间歇性的不好判断

网友:
是啊,多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几次,客户拿机来修时怎么也开不了机,我卸了电池不接电源,按开关几秒钟后再装上电源电池就可以了,不知是不是主板内有静电导致的

网友:
呵呵我开机——关机试了好几次了,完全OK,还是得说明这个原因,只有小得原理才是正道。

网友:
拿到电池,就已经放电了,所以有时候 的本就能开,最少200大洋 ,就这样没有了

网友:
不是的呀兄弟,这次没有要钱的,是帮朋友搞下,不收分文的

网友:
我个人认为:如果电池接触不良的话也会导致隔离保护电路开启保护。

网友:
不好说,我也碰见过几次,这种问题,一直用着客户也没说在坏过

网友:
这样的机器留下来 在搞,
多少也是个意思

网友:
没挣到钱 啊..

网友:
遇到过一次 现在基本上都不会拆客户电池在客户面前试了
当着他的面用都用他的东西开 然后留下测试

网友:
电池内部的原因还有充电电路也会引起此类现象,另外适配器也会引起这个现象。

网友:
像这种情况的话只能收个几十元。

网友:
那我刚开始的想法还是有正确的哦,呵呵

网友:
真是谢谢你们的回答。在这里真好呀!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