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6液晶显示器电源适配器发烫,开机半小时不停自动开关机,有水波纹!

楼主(2011-12-29):
1.开机时正常,但是使用半小时左右时屏幕开始出现水波纹,电源适配器开始发烫,如果继续用,差不多再过十多分钟显示器就开始自动开关机闪屏,就是那个蓝色电源灯一亮一灭的。如果这时个把电源拔了过十多分钟(此时适配器电压是正常的),等适配器温度降下去后再插上又和第一次开机一样正常了,如果继续用过半小时后就会出现和前面描述一样的故障。因为我现在在外地工作这次过年才回家,而且也没有拆过这个显示器,不知道里面什么结构,所以如果有修过这个显示器这种现象的兄弟请帮忙分析一下,等我回去时就可以买些配件回去自己修。另外如果是高压板坏了,能否推荐一款通用高压板给我回去直接换掉。通用高压板一般怎么改,用过的兄弟们可以教教我。
2.这个显示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亮度不够,我把亮度都调到100了还是感觉不亮,而且我发现50~100的亮度在调的时候几乎都没什么变化的。是不是灯管老化了,还是其它什么问题,如果要换灯管要买什么样的。换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项(因为我从没换过)
另外我目前工作是维修NB主板的,动手能力应该问题不大。只是从没有修过显示器,这次自己的坏了,正好练练手。先谢谢了!

20块钱一个的适配器,买一个吧,还修,算了
一般是电源适配器中的300伏的电容坏,你拆开,电容全换掉,一般能好

网友:
亮度调节没什么变化有可能是灯管灯光老化了

网友A:
建议你用可调电源看看液晶电流是否过大,这样好确定是电源问题还是液晶问题

网友B:
买个适配器代换一下,你说的像是适配器的故障

网友C:
屏幕出现水波纹,滤波不好;适配器发烫建议换个适配器看看。搞维修的应该有可变电源的吧,用可变电源试试。

网友D:
好像有电容轻微漏电

网友E:
建议更换高压板和驱动板的的电容,12V供电的,还有按键也全换掉

网友F:
先换个电源适配器,,

网友G:
看情况是适配器问题,建议代换一个看看

网友H:
先看电源适配器,从现象看,很可能是适配器的开关管散热问题,导热硅脂涂上看看,也有可能是灯管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用可调电源看看液晶电流是否过大,这样好确定是电源问题还是液晶问题

如果家里有电源就试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适配器代换一下,你说的像是适配器的故障

回去时买个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出现水波纹,滤波不好;适配器发烫建议换个适配器看看。搞维修的应该有可变电源的吧,用可变电源试试。

呵呵,我也是刚入行的,现在在工厂里面修,家里面没设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有电容轻微漏电

有可能的,电源滤波有问题可能产生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更换高压板和驱动板的的电容,12V供电的,还有按键也全换掉

为什么按键也会有影响呢?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换个电源适配器,,

好的,回去换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情况是适配器问题,建议代换一个看看

如果是适配器的问题就最好了,不用操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看电源适配器,从现象看,很可能是适配器的开关管散热问题,导热硅脂涂上看看,也有可能是灯管老化

适配器是密封设计的,好像拆不开,如果真是这个问题,换个就好了。

网友I:
把高压上的电容 换了   和 12V的电容换了 就好了

网友J:
适配器里的电容坏了 换了就好了  给12伏输出的电容坏了

网友(点评):
是的,可以免费做很多试验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高压上的电容 换了   和 12V的电容换了 就好了

东西都齐了,回去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J:
适配器里的电容坏了 换了就好了  给12伏输出的电容坏了

谢谢!回去直接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用可调电源看看液晶电流是否过大,这样好确定是电源问题还是液晶问题

这样可以?

网友:
有的机子是程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