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A78GT/128M复位灯1闪一下,应该是个通病

楼主(2011-12-29):
论坛上搜了下这块主板的故障,好多都是一个现象,就是什么供电都正常,上假负载PG 复位什么的都是正常数据,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没一个修好了的。今天接到块一样的板,故障一样,参数论坛上其它贴子的方法试过了一下,还是没修好。
本人刷过BIOS,没用,拆掉BIOS发现现象是一样的,应该还没到BIOS。换过IO,原装IO是83627DHG。我用的是83627DHG-A代换的。这IO可以代换,现象一样。拆了网卡芯片和声卡芯片,现象一样,网卡芯片旁边一个一样大的芯片,不知道是不是时钟,看了下旁边的电阻不像是时钟,那些贴子有技术说是时钟坏的,但是不确定。现在只差桥没加焊了。看了那些之前修过这板的例子,也没有一个是加焊桥好的。不想做无用功。有修过这现象的大大指点一下, 要不这板就真要废了。这板应该是个通病。例子太多。就是没有解决的。有解决的共享下啊。。

补充下:诊断卡数码管没任何数字显示,只有复位在闪,CPU座已用灯测测过了,完美的,灯的亮度都是一样的。没短路。没示波器,测过各晶振两脚电压,均有正常压差。

问题解决了:这里把我解决的过程告诉大家一下,也许大家修这块板的时候都跟我一样犯同一个毛病,就是使用的是自己测试用的垃圾CPU。为什么呢?因为我用的是AM2速龙3200+CPU做测试用的。客户给我板的时候,说是卡内存,有报警声,到我这就成了无限复位了。我这个郁闷,还以为是自己在路上运坏了。拿回来之后修的流程,上文已经提到了,这里不多解释了。
一直没办法修好,就自己在论坛上搜,发现一个说是换CPU好的。我就抱着试一下的心思拿出自己的5200+CPU来换上,结果正常点亮跑码也不卡内存了。我那个崩溃啊,拆了这么多外设!现在还得安回去。更是第一次见过AM2的板还有不支持3200+CPU的。也许,这块板本来的故障只是BIOS或者IO坏了,因为我只是刷了BIOS,换过IO,其它都正常,我只是拆了外设。无意中修好的。论坛上好多先例没解决的,估计跟我犯了一样的毛病。以后修到这板的同行,注意这个问题了。

网友:
当不跑码来修。

网友(点评):
饼哥有修过一样的问题不?我是没思路了啊。。。网卡芯片旁边那个应该是时钟吧?

网友(点评):
PCI槽B16测了下有1.65V的电压的,确定时钟已经出来了。

网友(2015-06-16):
楼主修过这种情况几台了?真是个通病吗??

网友:
垃圾CPU害死人。。悲剧

网友:
我这个板子用的4600+ 故障一样怎么高

网友:
修不好的板都是通病!呵呵!正如看到很多电脑城的维修师傅修不到的问题,就习惯说是桥坏了,没有维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