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 3.3 0917 可以用AMS1117 0642代替吗?

楼主(2011-12-29):
AMS1117 3.3 0917 可以用AMS1117 0642代替吗? 如果不能还有什么能代替AMS1117 3.3 0917

网友:
不能。。标明3.3的好像是固定调压值的。只有两个脚起作用。。没标明3.3的要靠电阻来调压的三个脚都要用上

网友:
不能的.后面有3.3的会只能输出最电压3.3

网友:
表明了3.3V的,它固定输出3.3V,反馈脚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