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 F9D 按F2进BIOS死机????

楼主(2011-12-29):
华硕 F9D 开机按F2进BIOS死机,要么按F2就重启,硬盘启动也重启,各位高手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需要刷BIOS吧

网友:
之前修过什么问题来吗?是不是跟上个故障有关系

网友:
这机器是别人送来修的,之前修过,最搞的是板上所有电容都焊了一遍,我这个晕哪。